清华紫光CRT显示器雷击后的问题

楼主(2008-10-23):
清华紫光CRT显示器雷击,发现电源部分:保险断,整流管全部击穿,开关管SSS7N60B击穿。
更换以上元件后(其中开关管用SSS7N80A更换),不接电脑开机,能正常加电了,但是电源指示灯就一直是绿色的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在无信号时自动变黄色啊

网友:
指示灯一直是绿的,能否正常开关机.是否有高压.

网友:
电源开关那正常开关机啊,灯丝也亮的,电源部分输出的几个电压也都有,就是指示灯一直绿的,不正常,所以现在不敢接电脑上试

网友:
考虑CPU,如果是好的话,那你就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