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10-23):
我查了主板的12V 5V 3.3V都正常,还有PG正常,CPU的内核供电也正常,主时钟正常,数据线和地止线正常,我想不到还有那儿不正常了,那位高人帮帮我

网友:
那你刷BIOS试试看呀

网友:
我以前也是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决!郁闷中,那位高手来解答

网友:
刷BIOS还不行,量AD线对地阻值确定南北桥、CPU问题

网友:
查IO,不知道工作时序就换,不行就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