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45主板,跑过C1跑C3,求助

楼主(2008-10-23):
如题,C1---C3,然后就不动了,内存及其他供电都正常,槽子清洗过,内存换过,都不过C3,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查没查供电是否正常,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说了各供电都正常,想问下,这需要刷BIOS吗?本人新手,望指教!!!

网友:
什么板??你把内存降频用下看看
我也是个菜鸟`不行别骂我

网友:
刷BIOS之前可能先按南北桥、CPU座看是否有空焊。如果还不能过,哪只有量AD线的对地阻值了

网友:
检测主板电容有没有鼓起,有的电容会从底部鼓起。

网友:
C1不是内存故障代码么?

网友:
刷BIOS之后看行不行 再不行的话估计就是你的北桥芯片有问题了 我曾经也遇到过此类问题 就是死循环代码 最后检测北桥和内存插槽之间有贴片电容虚焊!!

网友:
要查看内存的阻值看是不是直通进入北桥

网友(2008-12-23):
C1-C6是内存故障代码,检查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内存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