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44代码 不亮

楼主(2008-10-23):
联想天逸80A进水
清洗后
给显卡供电的CM3718芯片(8脚的)
发炀 显卡也发炀利害
这个芯片的供电是3。3V从系统供电过来的
输出一个2。2V的供电给显卡(是不是电压有点高呀)
这个芯片也换了供电还是那个样
就是不亮
测试卡跑44
那位大哥给指条明路
芯片
显卡

网友:
换显卡看看啊。。。。

网友:
天逸80的顯卡需要供電共有4種,猜想你測到的2。2其實是2。5不穩定的結果,跑44應該是顯卡,或者說顯卡所在位置主板變形了

网友:
你不亮很可能是显卡问题,有可能是显卡的珠子虚了或进水引起珠子氧化 建议找BGA设备加热一下显卡。但你最好是确定是显卡问题,其他的桥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加电无显示,但代码能跑。

网友:
显卡本身短的可能性大些.你插下来测.最有效的就是换了

网友:
楼上说的 有道理 的确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说显卡的这个供电有点低了
那芯片发炀
是什么原因造成他的电压低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跑40然后好像在冲击一样
冲了几次冲到44
然后44也像40那样冲击
就是冲不过去
哎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