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跑C0~~~换过新座仍无反应

楼主(2008-10-23):
在各个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贸然去换了个座子~~但换后仍然显示C0~~~现在真的懵了~~求助各位大虾解决哈~~ 拜托了~~!!!!

网友:
是不是不跑码,还是跑到C0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为什么不先放个测试灯看下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块C0板子,换洗座子一样不行.

网友:
一般相当于说是CPU没有工作,还得查看是不是CPU座虚了,不过有的主板比如说华硕的有的亮了还是C0还有技嘉也会C0,所以你得用假负载打阻值,在查CPU供电

网友:
先刷 bios 再测对地阻值 ,不要着急换座子

网友:
1、是不是U座用灯座测或测假负载上的A,D对地值,以上测出有不正常的除了U座本身还有可能是断线或北桥
2、刷写BIOS
3、拆掉COM口IC,换个IO

网友:
YEAH~~~~~~~~~~~~~~~~~

偶遇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