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C1——C5 C1——C7代码循环

楼主(2008-10-23):
内存供电正常,BIOS刷过还是没用,
时钟也正常,那位高人帮帮我。

网友:
换一下IO,很久遇到一块顶星810的主板,和你说的现象一样,换IO后正常了,那个IO是83627。不知是否对你有用?

网友:
跑循环码 主要是 I/O 问题
第二考虑是 内存

网友:
I/O,或者是内存吧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吧.代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