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12C270S 接线问题

楼主(2008-10-23):
在网上找到好几种定义  对比下接线 感觉下面的应该对 不知道对不

另外:2025L的板 上7个接地 屏上8个 怎么接 (屏上两条线并在一起连在板上的一个接地位?还是只把屏上3 4接地 期于接地都空???)

1   VCC
2   VCC
3   GND
4   GND
5   R0-
6   R0+
7   GND
8   GND
9   R1-
10 R1+
11 GND
12 GND
13 R2-
14 R2+
15 GND
16 GND
17 CLOCK-
18 CLOCK+
19 空
20 空

网友:
用 DF14-D6的话是不是不用考虑连接驱动板的部分 只需要把连接屏幕的部分按照上面的接法就OK了被?

但我想用原来的屏线自己改 得怎么接啊???麻烦拉
另外:2025L的板 上7个接地 屏上8个 怎么接 (屏上两条线并在一起连在板上的一个接地位?还是只把屏上3 4接地 期于接地都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用 DF14-D6的话是不是不用考虑连接驱动板的部分 只需要把连接屏幕的部分按照上面的接法就OK了被?

但我想用原来的屏线自己改 得怎么接啊???麻烦拉
另外:2025L的板 上7个接地 屏上8个 怎么接 (屏上两条线并在一起连在板上的一个接地位?还是只把屏上3 4接地 期于接地都空???)

网友:
LS的 回复怎么都 看 不见

网友:
就是DF14-20-D6线的,从第二组信号开始,与第一组空两个针位,往后都是这么处理!不可能标准线一根都没有吧,有的话很容易就看出来怎么接在驱动板上了,

网友:
给你个连接图
111111XX11XX11XX11XX 无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