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08-10-23):
显示器不显示
按下显示器开关按钮,显示器会轻响一下屏幕无任何显示,
请教一下要怎么检查

网友:
电源线的没有接好?按了开机键后电源指示灯是否有亮?你所说的那个响声是否为电源工作的响声?这些你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显示器会轻响一下,是消磁电路工作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