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跑d3,bios灯常亮(已经修复)

楼主(2008-10-23):
V星ms-6566E 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测atx对地阻值都正常,核心电压对地阻值也正常,后强制开机,发现内存处各管供电不正常,一共四个场管,控制极无电压,旁边有个lm358,想都没想,将此芯片换掉,可以开机了,但现在跑d3,内存各电压略高,分别为3.54 2.87  1.42 上内存假负载测内存无时钟,上内存和假负载后测时钟有电压但不断发生变化,这时反复d3,各位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那里接触不良 用力摔下板子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IO

网友:
解决办法

跑到D3 应该是CPU 为工作,看看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比如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不行再换IO.再不行量CPU到北桥阻值,再再不行压北桥.再再再不行刷BIOS.再再再再不行扔了.

网友:
个人认为D3代码和BIOS、内存有关

网友:
IO换了一个,不过换后复位灯常亮,没办法,又换回来了,压过北桥无效果,实行不行刷刷bios得了,对于我这个超级菜鸟来说,有点难了 谢谢各位这么热心

网友:
另外,有个疑问,上内存假负载,测时钟无电供,都没有,上内存和假负载测时钟电压不停跳变,伴随着d3跳变

网友:
触发转一下就停 看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路上478假负载再测你的板。内存边上应该有俩个3055 下面的为45N02 看这几个管有没有坏的。再就是AGP槽下的09N05(3055可代换)供电有无1。5V。 (IO BIOS U座 MS-5)是此板极爱坏的地方。

网友:
已经修复,经过仔细观察,内存通过北桥的多个细线被钝物击断,用电线抽出细丝一个一个焊,近30分钟,才将六根线(有四根在一起,其余两根在一起)焊接完成,直接上CPU,内存,终于过内存开始跑数了,心中狂喜,找了704粘合剂,放在焊接处,进行固定,此板就此
修复.

网友:
原来有划伤啊
呵呵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高手啊

网友:
断线引起的,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