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系统单元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10-23):
系统单元电路的3。3V和5V待机就有吗,还是开机才有的,如MAX1632

网友:
看本子的設計,像IBM很多都是待機即有3。3和5V,也有其它品牌本子設計成開機後有3。3和5V的

网友:
大不部分都是 待机时候有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就有的

网友:
这个没有一定的。大部分都是有的,小部分都没有。还有很小一部分待机时只有一个3V,没有5V。厂家想怎么搞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