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1r1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10-23):
aoc 7k1r1开机无显示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不显示也没有高压产生的迹象.仔细观察发现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测试300V的电压为270v.将行管的C极断开后,电源部分各组电压输出正常.行管C5387和行幅管TIP122 测量也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高压包不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高压包损坏,另外校正管坏也可以引起电源工作不正常!

网友:
各位高手修理过这种问题的请多多指导下....

网友:
装个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
装个假负载(60W的灯泡)测试了一下,原300v的变成了68 V,(继电器响了一下....卡...68V就0V了,重新开机又有68v.卡一声后又是0v);另外行管的C极只有 43V了,请前辈们给个思路吧......
补充一点我接假负载的方法是:把行管取掉,在C、E、脚接60W灯泡做假负载,这方法没问题吧

网友:
方法没问题   你可以先更换高压包来看.

网友:
这应该不是高压包的问题.你可以考一个数据看看好不好.考了数据后如果图像不正常.你可能要换CPU

网友:
接假负载(60W的灯泡)测试了一下,原300v的变成了68 V.是不是电源出问题了!!!!负载能力太差了?

网友:
检测一下电源

网友:
300v电容换下试试,还有二次电源也查查

网友:
经两台显示器电源电压数据对比,排除电源部份的问题.手头上没有高压包 修不下去了

网友:
把偏转线圈拔掉了,电压输出正常工作,真不知道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
把偏转线圈拔掉电压正常的话,那可能是偏转线圈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