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41GX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10-23):
有一块华擎K7S41GX主板,电源一插上,立即触发~~~~大概5秒,自动关机,接着就触发不了了~~~~~
老师们说说看,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测量一下主板上供电电路有没有短路呀

网友:
触发故障估计与 bios 有关 ,bios 可设置  非正常关机 ,通电后自动开机
自动关机是真正故障  和保护装置有关 ,建议先清洁一下风扇 好多自动关机与卫生情况有段

网友:
各个部位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有一块华擎K7S41GX主板,电源一插上,立即触发~~~~大概5秒,自动关机,接着就触发不了了~~~~~
老师们说说看,大概是什么原因?

1: 查排针 是不是电压

网友:
1 排线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查排线周围电路
2  电源保护 有轻微短路

网友:
~~~~~~~~~~~~~~~~

十万个V什么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这种板子如果您的内存条接触不良!也是这个现象!否则就查一下主板的供电电路的那几个MOS 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A:
量一下PWR针是否有3.3V.如是1.X多的话.连PWR 针有一电阻。它两边电压一边是1.X. 一边是3.3V 把它换掉就行了。Asrock 的通病--电阻易坏。电容易爆。

网友:
华擎的主板BIOS没设置或cpu没启动和纽扣电池没电接电就会通的,过几秒就停了都这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我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PWR针是否有3.3V.如是1.X多的话.连PWR 针有一电阻。它两边电压一边是1.X. 一边是3.3V 把它换掉就行了。Asrock 的通病--电阻易坏。电容易爆。

PWR针2.73V...

网友:
量了下电源开关PW-ON,貌似开关短路...

网友:
相当于一直按着开关键不放,因此一开机就通电,通电5秒后关机...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