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50 加电2个灯长亮

楼主(2008-10-23):
联想 旭日150 加电2个灯长亮
请教高手:
联想 旭日150 加电2个灯长亮,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待机电流正常,3,5伏已经产生。北桥待机时比正常机器多了个电压。
电压控制是IO发出,更换了IO,故障一样(IO确认是好的)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IC,最可能是该芯片虚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COU供电是来了的 问题应该集中在IO外围或者南桥上 望高手指教这个问题

网友:
人家是不开机  不是开机CPU不供电     二楼的不要误导人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CPU座开焊了

网友:
不对啊,有没有CPU 都是一样的啊。机器也开不了
和CPU座关系不大吧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原因。换了南桥,换了3205 换了IO ,还是不行。一接电就有两个灯亮。现在都不知查哪了。

网友:
那你们的电流跑多少?这是最基本的吧.要不大家怎么帮你呢........

网友(2009-02-09):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

网友:
请描述详细点,上电后电流为多少?哪两个灯长亮?是一插电源灯就亮还是按开机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