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一V星845PE主板,能开机但点不亮,插上电源,按开机键,可通电,CPU风扇转,不亮,按住开机键几秒后可关机,在不拔掉电源插头的情况下再次开机,南桥温度急剧上升,2至3秒即可烫手,桥旁晶振(32.768)无电压,怎么修???
cpu
掉电
点不亮

网友:
测量下SB供电是否正常,还要看卡跑多少。

网友:
楼上的 对的 我今天就搞好了 一个 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