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不跑CPU

楼主(2008-10-23):
待机正常,电感上的供电都出来了,CPU有复位,没有帧信号,请问那们高手,怎么修呀!急呀!
cpu

网友:
北桥更换就OK了

网友:
很简单的 还北桥附近有个大电容 就OK了 。你换北桥附近最上端那个电感边上那个大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的电容好像只会引起短路吧??
[
]

网友:
象这种情况30不跑代码的话应该和北桥有关

网友:
那个电容漏电了 换吧 我修过N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