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硕泰克主板USB接口问题

楼主(2008-10-23):
硕泰克NF2主板,板上USB口一个好一个坏,外界扩展口均正常。换了新的USB坐具还是不行,请问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查USB接口线路,一般烧保险、烧线路

网友:
检查USB到南桥的线路 可能是线路中间的电阻 电容坏了....

网友:
也要查一下电压5V啊,
硕泰克一般般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我用的是七彩虹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