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N70这个电源管用哪个可以代用

楼主(2008-10-23):
这个电源管用哪个可以代用

网友:
9N70
9A 700V

网友:
这不是显示器的电源管吗?

我用6N60代过。。至今没问题。。

网友:
这是7。5A 700V的场效应管:

网友:
只要是符合这个参数的同类型管都可以代用的!

网友:
一般显示器上的电源管我是 用K2141通代 不管液晶还是显象管的都没问题
K2141到处都买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K2645 你也用2141 代换 吗???  要是瞬间浪涌电流过大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