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1S 菜单一直显示

楼主(2008-10-24):
一台AOC 771S 菜单一直显示,按键开关没有问题,电路板上哪个电容漏电引起的?
问题

网友:
高手请分析一下

网友:
先把按键电路板拆下,问题依旧的话把按键一路的电容全部拆下,测量一下按键电压,如果还没问题考虑刷下程序,换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