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DELL坏了!还让人修吗?

楼主(2008-10-24):
垃圾DELL坏了!还让人修吗?如图!就整板!机箱不在!
就是单板开机的问题!找出3.3V对地没反应!
不知道这机器的联机开关几线的?
DELL

网友:
主板在机箱上能点亮!

网友:
Dell就是个垃圾,我单位前年买了一批Dell没用多长时间就出问题了。就是内存接触不好,打开机箱重插下就好了,还经常会这样

网友:
呵呵,我们单位的也是啊,没多长时间出问题,也是内存接触不好。
DELL的你看看是不是还有跳线,我记得好象有吧,你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不好修,我上次也遇到一个,我让他拿机箱过来,我怕乱点,点的故障大了了...

网友:
三点连接开机!内存旁的301H集成坏了!
有可代换的吗?

网友:
开机针在 主板那个接口中间缺口的边上。找找吧

网友:
内存旁的301H集成坏了!可以用什么代换
内存旁的301H集成坏了!可以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