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18一体喷墨打印机问题。

楼主(2008-10-24):
感觉这机器跟3748,2468这几种打印机差不多,除了多一个复印和扫描功能。这台机器有个问题,把纸放在卡槽里,点打印,进纸正常,但纸还没到开始打印的位置就开始打印(厚一点的纸)。这是什么问题?进纸的时候用手往里推,有时就能正常。后面有个盖,我也打开用酒精清理过了。请教我还应该修哪里?

网友:
这机器还有个问题,打印前,如果把纸放在进纸槽里,它会嘎嘎的响,然后把第一张纸卷进去。这又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点油,再酒精
清理一下搓纸部件

网友:
搓纸轮老化了。换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