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VD-LA95黑屏怎么修

楼主(2008-10-24):
怎么修~
还有谁有液晶维修技术资料或者液晶的原理图参数之类的

网友:
首先,确认下问题出在哪里。一般说来,这种便携式移动DVD可分为2 大部分来检修:
1:播放体。其中包括解码板,激光头组件,按键控制板,扬声器等电路
2:显示体。其中包括高压条,LCD屏,有的里面也带扬声器等电路
如果出现黑屏的问题,可以通电察看激光头组件是否都复位正常,是否能读碟,也可以通过外接电视信号看看DVD厂标画面是否有。如果没有则修播放体,如有则修显示体。
一般解码板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须仔细检查。显示体出问题多是:连接排线,高压条坏的多,也有可能是由于LCD屏本身损坏造成。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