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LD533 跑26不亮

楼主(2008-10-24):
GA-8LD533 跑26不亮 刷过BIOS 还是不亮,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
前面有一帖子26不亮的啊,而且已经解决了,好像是桥附近的电容,你自己去看吧

网友:
我记得这个主板是集成显卡的。你测一下VGA口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插PCI显卡试试,集成板子26不显示,楼主认为哪里问题?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还有检查pcb有没有断线,重点在南桥和北桥之间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