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针头处卡纸

楼主(2008-10-24):
本来是不卡纸的,我搞了下清洁,用酒精擦了下打印头导轨,再加抹了点润滑油,可现在一打就卡纸了,是什么原因呢?打印机是松下KX-P1120

网友: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打印头我也用酒精擦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打印头的问题。具体的说是针的问题,比如断针或换上的针打磨不平、打印线圈、弹簧等有问题使针在击打色带和纸张后不能立即收回。导致打印针挂坏色带及打印纸。

网友:
针头加点油看看,有的打印机可能是你清洁的时候不注意,使调节杆走位了。你连什么牌子打印机都不说清楚

网友:
晕,又卡了. 打印机是松下KX-P1120

网友:
打印头前面的档片你看看是不是没安装对。还有色带。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有道理,档片和打印针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网友(2008-12-06):
应该是打印头前面的当片的问题

网友:
是打印头前面有个头挡片没有 上好,或者是磨损了

网友A:
怀疑您调了打印间距了,调到最大看看是不是还卡,拿一个普通名片在打印头与打印棍之间过一下,要是卡的话,说明你调的太近,这样会断针的,要是很松,就说明打印头有问题了,比如说余老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您调了打印间距了,调到最大看看是不是还卡,拿一个普通名片在打印头与打印棍之间过一下,要是卡的话,说明你调的太近,这样会断针的,要是很松,就说明打印头有问题了,比如说余老师说的!

说的对,你拿张A4的厚复印纸打印试试,看卡不卡纸

网友(2009-01-14):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各位的解答真是令我茅塞顿开

网友:
各位老师,我只想学点简单的故障排除,不需要芯片级维修,请问怎么可以快速学到这些技能呢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2009-04-08):
  打印头的问题。具体的说是针的问题,比如断针或换上的针打磨不平、打印线圈、弹簧等有问题使针在击打色带和纸张后不能立即收回。导致打印针挂坏色带及打印纸。
引用 网友B:

   检查检查 看不是管理员所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