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4):
刚刚在网吧拿回来的,并且还有3台同样问题。 开机正常 红灯转绿灯,然后启动画面正常,马上要到桌面了,屏幕黑了。。。。。。分辨率已经调到最低了。一样出现,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位哥哥帮下忙。
本人新手上路 多多关照 谢谢
桌面

网友:
有可能是主机的问题哦,你有换别的显示器试过了吗?确认是显示器的问题吗?

网友:
先确定是主机还是显示器的故障。

网友:
记得上次去网吧修过这款机器,你可以拆开看一下是消亮点电路的电容和而次升压电容哪个坏了,更换OK

网友:
显示器二次电源滤波无容量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一般在600X800模式图像较暗.我曾经修到过一台.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高压包的事,

网友:
你把升压电容换一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