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20秒后断电现象!!

楼主(2008-10-24):
刚修好的一块致铭E45GL-L开机20秒后断电,有时几分钟后断电,原以为是CPU供电这一块,但去掉4PIN还是断,注意看了一下板子,发现W83627HF-AW有三个脚黑黑的,估计虚焊接触不良,于是加焊开机,不在断电,一切OK~,水平有限与大家分享下~~!
cpu
cpu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
问题: 没上4pin能开机吗?

网友:
回楼上的~~有些可以~~有些单独把4PIN设计成一路的就不行~

网友(2010-03-12):
有些845的板子不插4pin线也能开机,原因是用5v供电的,12v的那个是摆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少吧,一般的I/O全短了!

网友:
这都是楼主的经验了!我们也学习了!

网友:
有些4pin是没用的 没线路

网友:
所以说修东西一定要细心,一些很轻微不起眼的小问题可能会造成莫名的故障现象

网友(2010-04-23):
IO也会有虚焊

网友:
lz很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