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_pt880neof主板跑码27-2R不显示

楼主(2008-10-24):
一块V星主板 PT880,开机跑码 27,完事跳 2R ,显示器不亮 ,拨掉显卡跑码还是27-2R,到底哪坏了.BIOS从新刷写过,但是故障还是依旧.

:Q :Q :Q 我把BIOS拿下来以后,从新编写程序故障还是依旧,后来我把板子全部芯片都加了下焊问题解决,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测下各点电压~重点测下AGP识别电压~

网友(2009-03-22):
我也有片跑2R的板子还没修好  插不插显卡都跑2R  电压  时钟 这些都正常  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是把全板的芯片加焊包括南北桥吗

网友:
我的板子跑2R已搞好   插PCI跑2R  不插PCI亮机     是PCI槽里面有PIN连在一起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