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消亮点电路问题。

楼主(2008-10-24):
接到一台17HPC的显示器,关机在中间往左下一点的位置有个彩色的亮点,在论坛里搜索了好几张帖子看了,G1电路也查看了还是没搞定,G1开机瞬间有120V电压,然后直接掉到稳定的8V,   关机瞬间有170V电压然后瞬间掉到120V再次瞬间掉到10V。  B+升压后有61V,行宽亮度都可以正常调,就是这个亮点不知道要怎么去掉。
原来碰到过很多网吧用的HPC关机屏幕正中间有个大的亮点,直接换掉消亮点电路上那个250V47U就好了,但是这个HPC和那种不是一样的电路板。么有思路了。求助。

网友:
小孔,给你说吧, 有可能是管子坏了。换个试试在说

网友:
没管子,有管子我早就试了。

网友:
我以 前也遇到一台这种故障,也修过削亮点电路,但故障依旧,最后才确定是显像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把G1的管座段开测下有多少V电压。管座上G1短路也会出现那种情况。还有G1真是正点压吗

网友:
G1 电路上有个 100K 的电阻  看看  是否损坏

网友:
G1一般都是负压的才对

网友:
是负压,客户拿走了, 他拿来修的问题是开机响,不是来修亮点的,我就是想搞明白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G1电路:
整流,滤波。
电阻和三极管分压。(三极管相当于可变电阻,由CPU控制,用来控制亮度。)
分压后的电压送到CRT G1。
关机时,三极管控制信号消失,截止。G1上升并保持到高压消失。
开机时,120V到8V:如二楼说的,管子坏了,指的是三极管不是显像管。
关机时:8V到170V,说明三极管是好的(能从导通变为截止)
170V---120V-----10V,说明较高的G1电压不能保持,可能是负压滤波电容容量下降,或这个电容负极到地的一些元件/PCB漏电。

电路板不一样,但电路原理结构是相似的,不必强求板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