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出问题了

楼主(2008-10-24):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显示器,型号LXH-769。这台显示器顾客送来的时候说是有三个月没用了,明两天拿出来用的时候,发现点不亮了。我把机子插上电,明显感到启动的声音,亮黄灯,接上信号线后,亮绿灯。主变压器各电压都有。量了一下50V的电压,从主变压器到行管C极都是50V,接上信号线后还是64V,感觉可能是二次升压管坏了,导致不能升压,换了IRF640二次升压管后,电压还是只有50V,这台机子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不管有没有按开关机,这台机子都是有电的,在主变压器后面的50V量起来都有50V。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师傅在,能对些提些建议吗?谢谢了

感谢各位的帮助,这台显示器已经修好了,把管座换了之后,再补焊尾板上所有焊点.一切搞定.在些再次感谢长风版主的大力支持.谢谢.虽然说修好了这台显示器但也还是有个遗憾,那就是这台显示器在无信号输入的时候不会出现无视频输入的字样,不知道是不是这台机子本身就是这样的还是怎么回事.不过现在先把客户对付过去,再慢慢研究吧!

网友:
关掉开关有电压是属于正常的,你当时拿到这机器的时候是否可以亮?

网友:
另外当时你接到手的时候是可以亮的,你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有虚旱,如果没有虚旱的话点的久一点,放那3个月没有用了正好是霉雨季节,是否受潮,可以换官座试一下。

网友:
我今天拿到这台机子的时候,就是点不亮的。就是电源指示灯不接信号线的时候亮黄色,接了信号线后亮绿色,开机可以听到明显的机器电压升压的声音。和正常的相比没有异常。我已经换了二次升压管,但是还是没有升压。

网友:
首先50V电压一直有,也属正常。因为开关是由CPU控制的,至于不升压,那就多了,先看一下,有没有12V

网友:
同意 楼上说的

网友:
12v是有的,这个12V是由主变压器直接提供的,这个电压是有的。

网友:
看看尾板上的IC芯片边上一个电阻嘘焊,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这款显示器是AOC代工的话.建议你打开视放板把所有芯片补焊一遍.

网友:
我已经把这台显示器尾板上的所有脚位重焊了一下,但是没有效果。不过今天总算有点收获,查到尾板上面的G2的电压不对,正常情况下,G2应该是有200V的,但是这个G2的点是0V,我往上找,发现这个G2是由高压包直接提供的,在这条线上,是直连的,中间只接了一个562K的电阻和一个贴片电容。线路是高压包直接送到尾板上,然后分成二路,一路接一个562K的电阻到管座,一路接了一电容。我把这两路都断开,然后连机量G2的电压,发现有250V,这个应该是对的,把电容接起来量,还是有250V,再把电阻接上开机在管座的G2位置上就是0V了,量了一下电阻前面的数值,也只有17伏了,电阻拆下来量过了,阻值和标示是一样的,看来电阻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了电容上面了,不过在我不接电阻,只接电容的情况下,还是有250V电压的,不管怎么说,先找个电容换了再说吧,希望会有收获。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电阻试一下。

网友:
昨天晚上把这个尾板上的电容换了一个,但是没有效果,手边没有这个562K的电阻,因为高压包到这边的电压是250V,我想试一下,如果不要电阻,直连过来,不知道能不能行?还是换个稍微小点的电阻比较合适?我是这样想的,高压包的的电压只有250V,而G2的电压也有200V以上,不知道这样做合适不?

网友:
都可以,但是你要确定的确是这一路的事,换上能好就行。接电容或者直接连都行。

网友:
QUOTE:
昨天晚上把这个尾板上的电容换了一个,但是没有效果,手边没有这个562K的电阻,因为高压包到这边的电压是250V,我想试一下,如果不要电阻,直连过来,不知道能不能行?还是换个稍微小点的电阻比较合适?我是这样想的,高压包的的电压只有250V,而G2的电压也有200V以上,不知道这样做合适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阻有可能是坏的吗?还是根本就是高压包送出来不应该只是250V,而是1000V?谢谢你做个回答,谢谢了
这个好说嘛.你断开管座上的G2极.测量一下电压起来没有.如果电压正常了.说明管座里面有问题了.直接换个管座就可以了.如果电压还是不正常并且是电阻这端电压正常.这端不正常.断开不正常这边对地的所有元件无效后.就证明电阻有问题了.只有更换电阻了.阻值小点没有关系.
感谢长风版主的回答,我明天换个管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