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1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24):
一台飞利浦107S51 开机 指示灯亮,输出电压都正常,没高压,继电器滴答响,按开关不能正常开关机,这该查哪部分的问题???以前也接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没解决过。这机器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这种故障是电源的负载电路有短路,先检查二次电源;二次电源正常再检查行电路.

网友:
你要看行管B级上有没有负压

网友:
飞利浦显示器的保护电路设计的比较好.具体是由什么地方引发的保护故障这就要根据测量参数来定了.可以按不能正常开关机这一点入手来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