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2N-TVM上的一个八条腿元件的型号,有图

楼主(2008-10-24):
一块华硕M2N-TVM,拿过来缺一个八条腿的元件,在内存旁边。不知道是什么,我装了一个RT9124,但是不对。现在不跑码。各位XD,谁有这个板子,帮忙看一下。谢谢!!! [localimg=347,300]3[/localimg]

网友:
图中画圈的就是!!!!!!!!!

网友:
上去!!各位XD,帮忙看下吧!!!!

网友:
刚刚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确定这里是有一个芯片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各位XD,谁有这个板子的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9202
LZ 把八个脚的线路走向跑出来
一定能找出是什么芯片

网友:
回楼上的。看过了。不像啊!

网友:
这个八脚是 RT9202

网友:
楼上的。看过了吗?如果真的是。我就马上去找一片。呵呵。我只有一片。烧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应该是RT9202~!在这个地方只有供电芯片存在~!

网友:
可能是个8脚N MOS管吧,你看下他有没有是四个脚下面的铁皮是不是都是在一块的

网友:
可以肯不是MOS管。因为MOS管的5678脚是连在一起的。谁帮我看下确认一下啊?

网友:
你看一下内接USB针口附近,应当有个和它差不多的芯片,INTEL的板子上好象有吧,以前修个INTEL的,后来直接短接一脚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XD。查了一下,找不到RT7120的资料啊?是不是搞错了哦。

网友:
是9214没错

网友:
没错,我上RT9202就可以了,RT9214和RT9214都可以,不过RT9202好些.

网友(2009-01-18):
看不清图

看不清图看不清图

网友:
此芯片应该是RT9199,你自己查一下资料用什么代换吧

网友(2010-03-24):
刚好手头有块一样的板,看了一下,是RT9214

网友:
貌似华硕代工HP主板,如果是  我哪有一块   明天我看一下

网友:
双运算放大器或稳压模块。

网友:
是APW7120 ,板子一样

网友:
MOS管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内存上拉电路的一部分,如TR9173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