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000打印机出了问题

楼主(2008-10-24):
朋友的一台联想lj2000得打印机打测试页只看得到一半边的字,另一边的字很淡。最先还以为是粉得问题?后来把粉换了之后还是这样子。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激光器看一下

网友:
激光器,清洁一下,鼓芯也擦擦......

网友(2008-12-02):
首先检查一下粉盒上的显影棍是不是均匀附着有碳粉,有可能是粉仓内的刮板损坏了,第二再检查鼓芯并清洁激光器。

网友(2009-01-01):
激光器

通常察看一下套鼓上方的激光器玻璃,可能被碳粉或者灰尘污染!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充电辊。

网友:
有可能是感光硒鼓不平衡所致,查查机器内的平衡点

网友:
该机型是胶棍供粉,由于供粉的金属刮板很容易结粉造成供粉不均匀,解决的办法是把供粉胶棍拆出,给金属的供粉刮板刀口清理一次,问题便可以解决.

网友(2010-03-02):
是硒鼓问题,我也曾经接手过这样的LJ2000,换鼓后就什么问题都决绝了。或者你先清理一下鼓看看,提别是刮板要特别清理干净,清理刮板时记住要注意那条正电的那条小金属线。

网友:
LJ2000出这个问题80%是激光器里的六角凌镜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