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怎样提高亮度

楼主(2008-10-24):
请问高手们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提高显示器的亮度呢。高压包上面只有两个可调旋钮的那种,我这里有一台三星 SYNCMASTER 743DF的显示器很暗,请问怎么才能提高它的亮度呢。谢谢

网友:
先看看是哪里电压不正常再说

网友:
把G2对地的电阻改i小就行,

网友:
用三星的专用工具 就可以调整好的

网友:
改变 G2 G1 亮度都能得到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那可以找到三星的专用工具呢??

网友:
  调加速极电压 就是行包的一个按钮

网友:
 调加速极电压 就是行包的一个按钮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显示器的高压包是没有那个可调旋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显示器的高压包是没有那个可调旋钮的!!

网友:
三星 很多显示器都不带加速级 楼上两个哥哥不知道啊..
我也关心这个 三星专用工具  NND  三星太保守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坛里有价绍自己做三星工装的呀,
电路图,PCB,好像还有程序。
不记得是谁发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们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提高显示器的亮度呢。高压包上面只有两个可调旋钮的那种,我这里有一台三星 SYNCMASTER 743DF的显示器很暗,请问怎么才能提高它的亮度呢。谢谢

各位老师你们好;直到现在我这台显示器还没修好。今天我把G2的一端(就是在板子上的那一端)的电阻换了,原来的那个电阻在数字表的电阻档200M时显示的阻值是35,3几乎是无穷大。我现在换上了一个500K的,可是还是没什么效果啊和以前一样啊,画面还是很暗的。这个电阻在板子上一端与G2相连另一端与一个很小的三极管中间的一条腿相连  我不知道这个三极管叫什么名字 起什么作用。我用万能表(指针的)测量G2的电压是500V(直流电压),G1的直流电压是负70V。不知道这两个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该怎么维修啊?请求各位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两个电压都正常,所以不是电阻问题,500K好像大了

网友:
高压包绕几圈接在灯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