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格式化U盘问题

楼主(2008-10-24):
1。如图:

驱动器H中的磁盘未被格式化,想现在格式化吗?
说明:

昨天正常,U盘型号:爱国者精锐型1GBII代。

2。听说有U盘杀毒,不知能否用U盘杀电脑中的毒,方法如何?

谢谢朋友们了。

3.用了什么AigoMiniKingMformat、MformatV1.00、rawtools(U盘)修复工具,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这样!

4.请朋友们推荐实用的工具,谢谢了。

网友:
用这个把检测信息发上来,然后给你对应量产

网友:
量产之后数据也不能恢复了吧!

网友A:
什么叫量产啊,我的朗科u盘也是不能格式化怎么办啊

网友:
你用BOOTU试试,反正量产之后也不会有数据,我的跟你的同样毛病,用量产反而不好,用bootU倒是弄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BOOTU是什么.我手头有几个U盘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U盘的信息是.
请问用什么量产好?

网友:
我的是清华紫光1G的。有没有什么量产工具。。反正里面的资料也没用了。。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量产就相当于低格了,数据都没了,要数据不能量产

网友:
反正现在用不成了.数据恢复过来的可能性也很小,就用量产工具试一下,能处理好就已经不错了,我这有好多U盘都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你要的量产软件

网友:
芯片制造商: micov(迈科微电子)
  芯片型号: MXT8208

量产工具

网友: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先查U盘的信息,主要是用什么主控方案的,然后找对应的量产软件来刷!
我有个哥们原来是MP3厂的工程师,回头跟他学学先,再回这里跟大家分享

网友:
如果要数据点样办!现在U盘多数都是要数据才修的!!!

网友:
你把芯片的型号打上来~!我可以给你发个量产工具~!你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软件怎么没用明白啊       小东  请教一下 我的  那个  青华紫光1G  U盘怎么  用你给的那个软件  用不了啊 。

网友:
恩,量产后资料不能恢复,应该是相当于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量产啊,我的朗科u盘也是不能格式化怎么办啊

朗科u盘在朗科网站上有工具.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病毒造成的,。。

网友(2008-11-23):
用芯片精灵都检测不出来主控是什么型号的SONY U盘估计是个水货吧?
设备名称: [I:]USB Mass Storage Device(Generic USB Flash Drive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0A0 PID = 8012
设备序列号: 5&&29C6398C&&0&&4
  设备版本: 1.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未查到)
  芯片型号: (未查到)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rive

  资料下载: (暂缺)

网友:
我的U盘的信息是 我要修

网友(2009-01-10):
我的SONY1G优盘,打不开

我的SONY1G优盘,打不开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也不能格式化。怎么办 ?是哪的问题。小弟是菜鸟,多多指教

网友(2009-02-09):
是的  病毒造成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朗科的好像有些垃圾,我的U盘就这种毛病,不太好修,修了也用不长。

网友(2009-04-07):
用芯片精灵都检测不出来主控是什么型号的SONY U盘估计是个水货吧?
设备名称: USB Mass Storage Device(Generic USB Flash Drive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0A0 PID = 8012
设备序列号: 5&&29C6398C&&0& ...
引用 网友D:

越名牌的东西假货越多。哈哈。

网友:
楼主的u盘只不过被病毒隐藏了,但病毒只是隐藏了开头一点,用数据恢复winhex软件更改下开头就行了,
用量产只会让你数据清空....

网友:
楼上的是个好办法,我再提供一招试试:

用PE在PE里运行爱数(就是老牌的diskman的windows版本)进去后看看能不能用这个软件看到你U盘上数据,能看到的话就能 用这个软件把数据备份出来,然后再格式化就是。

网友:
你的U盘要量产一下就能用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相应的量产工具!!!
你用软件查不出来,你就拆开看是用的什么主控!!!
再根据主控型号找量产工具!!!

网友(2010-01-20):
我的爱国者精锐型2代U盘也认不出芯片型号,原来也是换插一台机器就提示格式化,现在已经解决,建议LZ找个安国的6981,6982,6983芯片量产工具,量产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用这个试试吧,爱国者的多是安国的芯片。

网友:
我有个8G的优盘!格式化不了哎真郁闷呀!请大家帮帮我是飚王的。

网友:
嘿嘿。。。。以前就是太懒。几个盘丢那里没有修过。今天来了兴趣一下就修好了两个郎科的。很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