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笔记本内存维修问题?

楼主(2008-10-24):
各位大侠请问笔记本的内存用什么软件检测有没有坏片,还有就是笔记本的内存是怎么看是8位的还16位的。怎么识别颗粒上面单个蕊片的大小,台式机内存我知道怎么修,可笔记本的却无从下手???

网友:
memtest 或者 Memscan 都不错。

8位、16位指的是 内存的数据线位数

颗粒上有标的

如HY57V288  后面此8表示 8位

网友:
如果不是HY的怎么看,其它牌子上好像没有标识,想再问一下看笔记本内存能不能像台式机内存一样直接看内存板就能分别出是16位的还是8位的,因为16位的和8位的不是看坏片的方法不一样吗?所以我想问清楚一点??劳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