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英特尔原装主板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10-24):
我有四快英特尔原装主板不开机都是同样的问题,刚拿回来时间是好的,但是过了几天再点一下结果就开不了了,经过是这样的,我第一开始点了他转了一下就停掉了拔掉电源线等一会在点就不转了,我想会不会是,IO坏了呢,大家给个结论,《在前天还是没什么问题的》IO型号是LPC47M182-NW  请问一下还可以用什么型号的IO代替呢?请各位在线的朋友帮个忙解决,《谢谢了各位朋友》

网友:
我以前遇过这款板,有好多是南桥待机电压的短路,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这种板较难修,也曾碰到过,但是没有修出来。

网友:
那这样的话放一下电会不会好呢,这样说起来还要做南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