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型号是FG780-TG),

楼主(2008-10-24):
客户拿来一台方正液晶(型号是FG780-TG),电源灯不亮,电源板和高压板.驱动板供电都正常但就是开不起来,哪为朋友有碰到过这种问题,请指点一下
电源

网友:
这个机器有多种芯片的哦,是不是W78E65+MST8111B的?

网友:
你是怀疑芯片问题吗?

网友:
如有开机电压.大部分是MCU故障或驱动IC故障

网友:
那只有换芯片或改板咯?

网友:
这个板的MCU一般都不会出问题,有可能是OSD漏电引起的不开机,拔掉OSD线用镊子试试.

网友:
mcu坏的很少,一般多是电源板和高压板电容问题多

网友:
可是板的电压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