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D主板,通电后打值卡显示[C0]

楼主(2008-10-24):
我中有一块845D主板[昂达P4D2],通电后用PI49N打值卡跑到C0就不再进行下去了,偶尔能正常启动,内存是好的,换了N多条,都是一样的。请问应该从那部分查起?

网友:
c0,代表的是cpu没工作,并没有走到内存,查供电,时钟,复位,不行的话刷bios.个人看法

网友:
cpu都没有过呢     换什么内存啊                         看看cpu是是是太大换一个试试、

网友:
CPU是好的,而且加焊了一下CPU底做(不知道焊的怎么样,只是用风枪和助焊剂吹一几分钟)。还是没效果

网友:
C0论坛里搜索,一大把,参考着来

网友:
有时亮有时不亮,CPU接触不良,不一定是焊的问题,清洗一下看看。如果是INTEL的板子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是CPU底座虚焊造成的 。。。。你仅仅用风枪吹一下 一般的情况下很难修复此情况。建议用好的恒温焊台搞一下。。。

网友:
昨天又用风枪吹了一遍,小弟手中只有一支风枪,先在CPU座下方用250度吹数分钟,然后调置380在上方吹数分钟,之后通电试机,第一次可以正常跑码,进BIOS,重启后无码,断电再次上电,还是到C0处停止。没有工作台,还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此问题呢?

网友:
C0一般是CPU座或北桥空焊,你用手压着这两个地方看会不会过,CPU坏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CPU不会有问题的,我有N个478的U,现在准备学习一下论坛里前辈的做法,用电炉子加热的方法给虚焊的部分补焊。不知道能不能成

网友:
845GL故障

一块845GL主板不小心从货架上掉下来,上CPU,测试卡走C0,按压CPU 和北桥散热器读数不变,还是C0,以前是好的,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CPU底座虚焊,刷BIOS

网友:
今天用电炉和风枪对这主板进行了二次加焊,先加焊CPU座,我的方法是用电炉在下面烤,风枪调至150度在上面吹,五分钟后,风枪调高到300度,同时在上面加一盖一元硬币,周围的元件可以用捏子取下时,电炉停止加热,风枪再吹1、2分钟,停止,洗板后,上电,还是C0。再对北桥用同样的方法加焊。上电试车,顺利通过C0,显示器也出现了文字,这是我第一块加焊好的主板,很兴奋,哈哈。

网友(2009-06-10):
你高兴,大家也高兴,哈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