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路由器上有一个BGA松掉了

楼主(2008-10-24):
一个ADSL路由器,上面有一个BGA的芯片,后来摔过一次后,开机有时候会所有的灯全亮,经过试验,发现用手按住这个BGA的芯片,就绝对能正常开机,不按住的话,就有可能不能正常开机。

我认为是BGA因为摔的原因,某个脚“半”脱焊了,想用风枪来吹一吹,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如果吹的话,应该用什么温度,吹多常时间?

怎么判断是无铅的还是有铅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有人给回答一下吗?难道稍微指点一下,打几个字这么难吗?

网友:
可以用风枪加焊,论坛上有很多BGA加焊的帖子,楼主自己去看吧,无铅只是加焊的温度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