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楼主(2008-10-24):
开机无显示,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cpu风扇转。按光驱出盒键无反映。应当从那里着手维修啊。
cpu

网友:
求教各位大侠ibm r50e的问题
开机无显示,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cpu风扇转。按光驱出盒键无反映。应当从那里着手维修啊。

网友:
从CPU电压入手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芯片的问题 拆机看看

网友:
所有的供電電壓都是正常的吧??

网友:
拆开检查测量靠近CPU的几个电容无电压。靠近北桥的几个电容有1。2伏的电压,按电源键能开关机。不知怎样入手检查和维修,求教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机子是可以加电的
插个数码卡跑跑 看看跑多少 完了在说怎么修啊

网友:
CPU无供电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用的什么桥,是IXP 15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