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和高压板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2008-10-24):
我想问一下,高压条和高压板是不是一回事?通用高压条更换后是不是有的不可以调解亮度啊?
更换

网友:
是一回事
我想问一下,高压条和高压板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
不用
通用高压条更换后是不是有的不可以调解亮度啊?

网友:
要你接对了线也是可调亮度的

网友:
接对线有的好象也不能调。

网友:
有的可以
有的不能

网友:
高压条和板就是液晶屏的灯管变压器
给灯管高压供电的

网友(2009-03-16):
要想弄懂这个问题,请在搜索中搜“高压条”和“高压板”。看完所有收出来的贴子,基本上应该了解了。

网友:
现在的通用的一般都标的 能调 不过最好还是不让他调 免得出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