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的问题

楼主(2008-10-24):
一快462的扳子别人修过的 在内存周边换过2电容后就电不亮了.现在是没有开机电压,跑紫线找不到去了那里?
   我该怎么做?

网友:
紫线一般会到117或者1084之类的管子,转换成3.3V的桥待机电压?检查开机的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