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 奇怪问题。该怎么检查

楼主(2008-10-24):
上次说的845主板,竟然放在那自己好了。哎晕呀。准备收钱。哈哈o(∩_∩)o...哈哈

正题:华硕P4P800-se 可以点亮,安装GHOST系统可以进欢迎就卡住了,鼠标可以移动,很卡很卡那种,
安装原本系统装不了,也是很卡很卡的。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了,高手请教一下。该怎么检查。

要是不开机还好检查。开了又不蓝屏,死机,就是很卡很卡,不到桌面。

网友:
内存没问题?换颗CPU看看,是不是CPU的二级缓存故障了?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换个N条内存,不行。CPU也换个N块,都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
会不会CPU座子进灰了,我洗一下,
机子很卡,不是死机,进不了桌面,到欢迎那里就卡了

网友:
换  内存  检查 内存工作条件  如都正常  可能被桥坏  或 虚焊 这是 P4P800S的通病

网友:
我不会修主板,但我遇到过此主板的故障,我把网卡屏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