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跑AF的主板,原因究竟在那里?

楼主(2008-10-24):
最近遇到一台机子,他的主板是会开机点不亮(有时能,有时不能),接上电,插上诊断卡,发现主板跑AF.

我对机子进行了放电操作,发现再开机时,居然报内存不过。重新插了内存,再开机,亮了,但是开机画面卡在内存检测完,该检硬盘还未检的位置..............

我重新插了内存,还一样的情况,我关了机,重新开机时,我压了北桥,这时,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引导了,可在XP滚动logo过了之后的下一个画面停留下了,没死机,但是10多分钟都不能进入系统。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机子的故障究竟在哪里?客户还等我回话..............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你查一查,把供电管,电容换了试一试

网友:
换内存条,内存条有坏裸粒。

网友:
北桥,U座空焊,内存槽接触不好

这类问题大家只能给你提点思路,关键还有靠你自己按照检修流程一步一步来排除
没有人能给你进准定位故障范围

网友(2009-06-28):
好多原因都会引起的,主要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