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叫什么组件?(已修复)

楼主(2008-10-24):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名堂?是三星SCX-4100打印一体机里面的,加热灯管穿在它的中间,它与一棍黄皮的棍子相压在一起.现在就是发现它有两条深沟出来了,不知还能不能顶着用用.
已更换该部件.
[
]
三星

网友:
它被刮出两条沟出来了,打印出来时看总体的字有些部分不够清晰,但又没有什么划线之类的毛病.需要换了吗?

网友:
换了吧,已经不行了。

网友:
现在我看它打出来的那个文字,大部分是像空心字一样,也就像是碳粉没有完全填充到文字的笔划中去.

网友:
定影加热辊。那磨坏肯能是定影分离爪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位置或者上面 有粉了

网友:
多半是分离爪变形了 顾客要求不高可以不换定影辊
爪子最好换了

网友:
加热辊。如果客户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只清理一下表面的成片的碳粉。

网友:
定影,一定要换的,不然你打印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花的,一个原装的100多块钱,兼容的估计也就50多元,换完就好了

网友:
定影上辊
~~~~

网友:
估计你这跟上棍的左右2个轴套也不行了,最好都换了,好像这个网址上有的卖的
http://store.taobao.com/shop/xsh ... c/Pwrn3L9bhzNc=.htm

网友(2009-02-28):
我看应该是定影膜多点。

网友:
定影膜```是挨旋转的时候刮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