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海尔W66点不亮

楼主(2008-10-24):
有台笔记本海尔W66开机电源灯亮的 屏不亮的请教大家是那里 问题啊 ??

网友:
你说的详细点呀,用诊断卡试试,诊断卡跑到什么代码?具体说明白点,大产家好给你分析呀,你现在说的太简单了呀??

网友:
用诊断卡测出 是 跳“FF ”2秒后测试卡闪下数码灯就不 亮了 笔记本电源灯还是亮得
谢谢

网友:
显卡坏了 上桥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2009-04-01):
请问楼主主板是66g的   还是66非集成   还是66集成的    如果是66G的话应该是显卡问题   非集成你可以压着北桥靠近cpu那一端 有可能就跑完了    如果是集成cpu的话   你可以压着北桥 和cpu  看是否能开机      以为上面3种现象   在3种主板里面  出现的很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