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GA 796FD

楼主(2008-10-24):
求助,一台MGA796FD开机瞬间有高压,绿灯亮,高压包上2脚有208V的电压,然后高压马上消失,变为黄灯不停地闪。断开高压包2脚之后还是这样,行管都没有坏,这台显示器好像有两个行管,是双行管的电路吗?这种问题应当怎么查啊?
[
]
显示器
主板
求助

网友:
现再发现一个电阻阻值好像不对,但我不知道是多大阻值的,是五环电阻,颜色是桔、蓝、金、金、黄,这个阻值不知道怎么认,好像对不上号,请问有认证知道这个阻值应当是多大?

网友:
断开高压包供电看指示灯是否有变化.如还不正常.检查偏转电路送往3843 4脚的行脉冲电容.

网友:
此机为行输出和高压各自独立,高压包第2脚电压为210V,208V属正常,估计是行偏转电路的行输出变压器有问题。行偏转电路不工作,高压不可能起来。说一下电阻的标号。

网友(2009-04-20):
我也修到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