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问题

楼主(2008-10-24):
用Everest发现内存电压 1.52v
其他均正常 使用貌似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这种现象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要用表测,Everest看不出什么。

网友:
内存是ddr400的 假设内存电压1.5v 是不是就不能正常运行系统了?

网友:
你量下mos管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电电压降低了啊.
查一下周围电路

网友:
那现在系统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