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液晶MCU

楼主(2008-10-24):
神舟液晶供电正常,指示灯不亮/开不了机。像是MCU程序坏了。有哪位大哥有这个程序哇,发上来用用,我先谢谢了/我在线等着,

网友:
大哥们,帮帮忙哇。有程序的发上来用一下哇,先谢谢了哇。

网友:
高手啊高手。神人啊神人。快出现来帮帮我吧。我在线等你们哇。发个程序给我哇???

网友:
这款机器是由冠捷代工的,可参照冠捷机型通病的原则去维修

网友:
这个MCU倒是有的,程序就没有了,厂家给我的加密了,读出来用不了,试过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程序我应该有的。屏应该是用的M170EG01的。AOC-MST8111B-AUEG01-Audio-AUA-V1.3-isp919。有需要找我Q215754412

网友:
与以下这个通用,最多就是LOGO不同,~~~~~~~~~~~~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4419-1-1.html

网友:
与以下这个通用,最多就是LOGO不同,~~~~~~~~~~~~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4419-1-1.html

这个刷进去试过了。就灯亮了一下。没反应了。我加Q215754412试试,。多谢各位大哥热心帮助。

网友:
我的标签是56L1125-137-HR7    V 1.0.   用标签56L1125-137-VA3V 1.0.刷进去没用,做维修的修不起东西就开心不起来/

网友:
我那是用580U读出来的,是我昨天刚修到的机器,你是用什么刷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机器的问题,一般是寄存器出问题了。可以拿掉或者程序烧个程序看看。FG780-TB(56L1125-137-HRB V1.0)(W78E65)-OK     这个是方正机器的程序,应该是对的

网友:
我修到的主板和你的图片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