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 BIOS 出错信息解析

楼主(2008-10-24):
主板 BIOS 出错信息解析

BIOS ROM checksum error-System halted
翻译 BIOS 程序代码在进行总和检查 checksum
时发现错误 因此无法开机
解析 会遇到这种问题通常是因为 BIOS 程序代码更新不完全所造成的 解决办法重机
关报刷写主板 BIOS
CMOS battery failed
翻译 CMOS 电池失效
解析 这表是 CMOS 电池的电力已经不足 请更换电池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翻译 CMOS 执行整和检查时发现错误 因此加载预设的系统设定值
解析 通常发生这种状况都是因为电池电力不足所造成 因此建议更换电源看看 如果
此情形依然存在 那就有可能是 CMOS RAM 有问题 而因为 CMOS RAM 我们个人是无法维修的
所以建议送回原厂处理
Display switch is set incorrectly
翻译 显示开关配置错误
解析 较旧型的主机板上有 Jumper 可设定屏幕为单色或彩色 而此信息表示主机板上
的设定和 BIOS 里的设定不一致 所以只要判断主机板和 BIOS 谁为正确 然后更新错误的设
定即可
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
翻译 内存测试中 可按下 ESC 略过
解析 如果您在 BIOS 内并没有设定快速测试的话 那么开机就会执行计算机零件的测
试 如果您不想一直等待 可按 ESC 略过或到 BIOS 内开启 Quick Power On Self Test 一劳
永逸
HARD DISK initizlizing [Please wait a moment]
翻译 正在对硬盘做初始化 Initialize
动作
解析 这种信息在较新的硬盘上根本看不到 但在较旧型的硬盘上 其动作因为较慢
所以就会看到这个信息
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
翻译 硬盘安装失败
解析 遇到这种事 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 数据线是否安装妥当 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Primary slave hard disk fail
翻译 POST 侦测到 Primary slave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 遇到这种事 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 数据线是否安装妥当 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Secondary master hard fail
翻译 POST 侦测到 Secondary master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 遇到这种事 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 数据线是否安装妥当 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
翻译 POST 侦测到 Secondary slave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 遇到这种事 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 数据线是否安装妥当 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Hard disk(s) diagnosis fail
翻译 执行硬盘诊断时发生错误
解析 这种信息通常代表硬盘本身故障 您可以先把这块硬盘接到别的计算机上试试看
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 那只好送修了
Floppy disk(s) fail
翻译 无法驱动软驱
解析 先检查软盘机的数据线有没有接错或松脱 电源线有没有接好 如果这些都没问
题 那可能就是软驱故障了
Floppy disk(s) fail (80)
翻译 无法驱动软驱
解析 先检查软盘机的数据线有没有接错或松脱 电源线有没有接好 如果这些都没问
题 那可能就是软驱故障了
Floppy disk(s) fail (40)
翻译 无法驱动软驱
解析 解析 先检查软盘机的数据线有没有接错或松脱 电源线有没有接好 如果这些
都没问题 那可能就是软驱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