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点不亮(不显示)的BIOS修复两法

楼主(2008-10-24):
通常主板新的BIOS可以修正旧版BIOS的一些BUG,纠正已知存在的对某些硬件和软件的兼容问题,添加新硬盘的支持,如增加了对大容量硬盘和高频CPU的支持。所以用户常常需要更新BIOS,但由于一些原因有些用户在刷新BIOS后就出现了点不亮(不显示)的现象。但您也不要太着急,一般都可以通过下面介绍的两个方法来修复的。
    一)如果您不显示的电脑在开机后仍然有读软驱的动作时,就是说在开机后您的软驱灯还亮,一般可通过下列方法修复损坏的BIOS:准备一张可启动的磁盘,并在其中拷入一个BIOS刷新工具(如Awdflash.exe)和主板的BIOS文件(如Bios.bin),并拷入一个Autoexec.bat的批处理文件,修改批处理文件内容为:Awdflash  bios.bin  /cc/py/sn   插入磁盘后开机,在软驱停止读盘后,可按“F1”或重新启动计算机,一般可解决因BIOS损坏而造成的不显示。
    二)而如果开机连读软驱的动作都没有的话,那只有通过热拔插BIOS来进行修复了:首先找一台正常的电脑,开机进入DOS 後,把BIOS拨起来,然後把你坏掉的BIOS插上去,再把按上面制作的软盘放进软驱,在DOS符下输入“Autoexec.bat”,载入坏掉 主机板的BIOS资料,刷新完成後, 将BIOS拨起来, 放入原先的电 脑测试即可。
   方法(二)并不需要用相同型号的主机板来刷新,因为我们只是把主机板当成一个刷新平台来使用,非常的方便。
   但要注意的是拨BIOS时要小心,不要把针脚弄弯弄断了,而有条件的话,最好使用专用 的BIOS拔插工具,更要注意不要把BIOS的方向插反,插反后开机很有可能致使你的BIOS受到物理性损伤,无法再修复了,还有一点是您的BIOS文件必须和您的主板型号一致,包括生产厂家和型号,否则在刷新后往往会造成不显示现象。